联想FLEX 2-14 进系统不认独显(算通病吗)

楼主(2017-03-05):
型号:联想FLEX 2-14
板号:13281-1参考图纸:13269-1 3442
故障现象:进系统不认独显  因为没有图纸,所以维修进度很慢,都是凭经验跑线路和参考图纸在维修,很苦逼的。

     接机时客户说电脑很卡,开机进系统后确认,不认独立显卡。
1.重新安装系统一样故障。(能开机显示,供电基本正常,所以时序之类的就不写了)
2.拆机确认独显供电未出,芯片型号RT8812A(OZ=1A),测其工作条件,根据参考图纸13269-1 3442
  除3脚开启无电压,其他正常。
3.根据此故障,参考图纸,在EC 4脚飞线到RT8812A 3脚,独显供电就出来了,RT8812A 13脚PG也OK了。
   但进系统还是不认显卡。

  以上,有哪位大神给点思路,谢谢了!
   (希望不是显卡问题,此板黑胶板) 修到这里准备放弃了,最后想想都报价了,还是在看看吧!

4.奋斗4个小时后终于解决了问题,显存缺少一项供电。
       目视检查全板,发现CPU旁边一个8脚的MOS管,D极有电压,控制极无电压,S极无电压,
跑线路发现S极通到显存,直接飞线直连DS,开机发现显卡已认到,打驱动后测试一切OK。
此机维修到此结束。

   无图无点,维修半个通宵,早上整理发帖,实在不易,我是穷人,同行的兄弟们加点分吧,再次谢过!
第一次发帖有点乱,不过有基础的是可以看懂的  能加精吗?很期待~~

 会员254002元2023-8-22 14:59

chinafix.com.cn迅维网_13269-1 3442.pdf

参考图纸

网友A:
没有图纸修机器不容易啊!能修好新机器就更不容易了。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c

网友B:
我这里也是有一台,华硕的.这在找资料

网友C:
机器还在吗  有没有ec附近的图片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是显卡现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修机器不容易啊!能修好新机器就更不容易了。

只能找相似图纸 看IC引脚定义 跑线路  苦逼的维修  O(∩_∩)O哈哈~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是显卡现存供电的问题!  不认显卡不能盲目的去动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是有一台,华硕的.这在找资料

华硕一般咱们论坛都有点位的 相对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还在吗  有没有ec附近的图片

我晚点回店里看看  机器没有取走的话给你发一张

网友:
显卡问题哦

网友D:
显卡供电  显存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供电  显存供电问题

是这样啊 。。。。

网友E:
无图无点位的  能修好机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图无点位的  能修好机的都是大神啊

哈哈 运气好而已  不过大神都是在实地呢

网友:
怎么会断线的,没有查原因?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无图无点位修起来辛苦了。加分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