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lus通病

楼主(2017-03-05):
6plus 摔了 触摸有时候乱跳 网上查了 plus通病 ic断线 让朋友修好了(不是专业修苹果的) 修好之后 送话 听筒失灵 只有免提外音好用 插耳机 无反应 换好几个音频ic也不行 修之前确定 送话 听筒好用 小弟在此求助一下 各位大神

网友:
查下排线坐的对地阻值 和 电压有无异常 不要先动大件!

网友:
检查音频IC各引脚有没有断线

网友A:
看看音频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B:
触摸旁边的R0301掉了
出问题有免提、有铃声、放音乐正常,但是无送话无听筒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出来,回复学习下

网友:
I2S总线上的电阻碰到了,通病。

网友C:
电阻掉了 也是通病了  拆开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掉了 也是通病了  拆开看看吧

你说的是音频IC旁边的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摸旁边的R0301掉了
出问题有免提、有铃声、放音乐正常,但是无送话无听筒

这个可能性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音频IC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人家外放是正常的,还看音频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电阻掉了吧,肯定是没注意碰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人家外放是正常的,还看音频的工作条件吗?

不好意思,我没看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看全

看帖子要仔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