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修手机用的光学显微镜需要什么参数要求

楼主(2017-03-05):
除了参数 还有哪些方面的要求 有没有靠谱的型号推荐下呢 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也正准备入手一台,正在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我也正准备入手一台,正在考虑

那就等大神们回复 搬好你的小凳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就等大神们回复 搬好你的小凳子

我已经买了。买了个二手的MT的。也是同行淘汰下来的。

网友:
市面上中等的基本都差不多   大概选一款就行了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的,买个二手1000左右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买了。买了个二手的MT的。也是同行淘汰下来的。

什么样的 效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 效果怎么样

今天才发。过两天到了我试了跟你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发。过两天到了我试了跟你说。

你是花多少钱买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D:
7-45倍连续变焦的体视显微镜,有条件直接上日本的,没条件就国产凤凰舜宇。
另外记得目镜要选大视野的。

网友D:
如果想自己做一些维修的文档之类的,就要采购三目的品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才发。过两天到了我试了跟你说。

好哒 等兄弟你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7-45倍连续变焦的体视显微镜,有条件直接上日本的,没条件就国产凤凰舜宇。
另外记得目镜要选大视野的。

谢谢大神的指导  小弟感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花多少钱买的?价格怎么样?

花600买的,是迈特的。以前同行开工作室用的,现在工作室没做了就卖掉。20-45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45倍连续变焦的体视显微镜,有条件直接上日本的,没条件就国产凤凰舜宇。
另外记得目镜要选大视野的。

非常感谢说的那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说的那么清楚。

都解释的这么透彻了,建议使用个国外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哒 等兄弟你更新了

效果可以,飞线之类的没有问题。

网友:
别急着买那么好的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话不错 但是问题是 贵啊 家底殷实 就当我没说 买买买  额如果有点紧 就买便宜点的 700左右就行 几百块钱差距不是那么的大

网友:
1000多元基本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都差不多的,买个二手1000左右的就可以了

二手的还要一千吗,昨天我旁边的一个买了二手的600,新的800,贴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自己做一些维修的文档之类的,就要采购三目的品种。

三目的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