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7-03-05):
接修联想IH61M主板两片A板开机风扇转不显示
B板开机显示PS2口不好用

    B板子故障简单先修,看图纸PS2口排阻有上拉电压测量为0V,该电压来自USB供电,找到U11测输出脚0V,测控制信号3.2V正常。为了效率直接短接1-8脚,接键盘正常。
  A板相对麻烦些开机不显示风扇转,测电压都有。CPU供电好信号有,Q3的3-4脚没有截止。像个蚂蚁的管子找个换好开机正常

 会员7539662元2022-10-28 19:02

网友A:
芝麻复合管如果找不到,直接去掉不装也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这些都是典型的V星板子通病。

网友:
通病,拆掉q3

网友:
这个板还有个通病的地方bios坏嘟嘟没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芝麻复合管如果找不到,直接去掉不装也是可以的。

大神一语中地 确实不装可以用;好在手头有配件装上了

网友:
又是通病。学习了。

网友:
这个通病了 修过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一语中地 确实不装可以用;好在手头有配件装上了

恩,有料件就装上,毕竟这样更符合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芝麻复合管如果找不到,直接去掉不装也是可以的。

V星有些重要的时序部拆了,开机不跑码,还要再点一下复位键才跑码,我就碰到过。

网友:
没复位一般都是VRMPWRGD这个信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星有些重要的时序部拆了,开机不跑码,还要再点一下复位键才跑码,我就碰到过。

所以有替换件的,最好还是替换上去。

网友:
V星 八爪坏了??

网友:
以前修过这个板子。不过是嘟嘟响2声不显示。刷的bios。现在又学到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出来,回复学习下

网友:
刚好有这个主板·可以参考看看了·

网友:
学到一个通病。学习了、

网友:
直接去掉不装

网友:
PG信号  没有转换出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图纸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