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北桥虚焊的问题

楼主(2017-03-05):
现在AMD   FM1 和 FM2 的主板还存在北桥虚焊的通病吗  现在这些比较新的板子不跑码 不知道从哪下手了
希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
在线等  自已先顶下

网友:
fm1 fm2 一般都是单桥   不跑吗 供电时钟复位查一下 刷刷bios  一般都没图纸 最后才考虑桥虚汗吧

网友:
AMD9系列后都是单桥的,拿到板子如果没有明显磕碰断线的话,桥周围也没有掉件,先放个电吧。还有就你供电时钟复位内存条件BIOS之类的要测一下。你说的太广,只能给个建议。

网友:
我的天,是不是网不行啊,我手机只按一下啊……

网友:
单桥后  虚得不多   肯定有别的原因

网友:
感觉除了英伟达单桥虚汗多   现在的单桥几乎没有加焊好的  也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