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61H2-AM3 V1.0有待机不触发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7-03-05):
连续修到3块宏基H61H2-AM3 V1.0主板,刚来的时候现象都是开机自动上电显示一下就灭了,从此就再也不触发,测量开关键有5V电压,但reset键上电压才0.6V,很明显不对,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桥有问题,但又不是很确定,有修过这种问题的能否分享下经验,我觉得这应该是通病。在此奉上图纸,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这个图纸和精英H61H2-AM3是一样的,BIOS已经有了就不用重复上传了

精英H61H2-AM3 RevA.PDF

网友:
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复位电压低,先跑线,看什么零件和复位针脚相连,换掉看看。

网友A:
复位明显被拉低,跑下线看是不是有元件对地了。

网友:
复位电压低,,找啊

网友:
有图纸应该容易跑线路的,找复位相关的元件的

网友:
有些复位电压要启动后才有吧

网友:
开机自动上电显示一下就灭了有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找复位相关的元件

网友:
断电后不能触发了  应该是有短路的  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保护了  有图纸就好修理

网友:
先看看待机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Q43是否有故障

网友:
机都没开,还复位???????????????????????

网友:
也是啊电低桥短路可能性大啊

网友(2017-04-06):
引用 网友A:
复位明显被拉低,跑下线看是不是有元件对地了。

我的也还没修好

网友:
鸿基H61还没有秀到过·原装H61还是太少了·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有,分享一下吧!

没修好,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