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短路阻值成0的时候有什么好的办法排除

楼主(2017-03-05):
最近修了台神州战神的机器,3V后期短路,都是真正常使用,第二天就不开机,但是机器太新。马家跟论坛上都找不到图纸,烧机也烧不出来,最后实在没办法,看到用的那种最新的小桥,抱着试试的态度吧桥去掉,阻值正常,但是以后要是遇到,总不能全蒙这干吧,就问下前辈,有什么好的方法排除没有。

网友:
我也不知道,来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小桥好像很容易坏也!我春节前遇到一台也是,换上桥后阻值正常了,但一插电又烧求了!郁闷,几十元就这样洗白了,机子没修好,一分钱没有收到,亏死了!

网友:
烧鸡  最好   快

网友:
板层和大的芯片短,烧机发热不明显,加大点电流,多烧一会

网友:
有时候怎么也烧不出来啊,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合适的电流。多烧一会儿。用粗点的线。

网友:
直接5A的烧球,只能看电源上面挂多少个器件,一个个排除,最可疑的先拆,至于拆到第几个,看你的经验

网友:
HM86很容易坏

网友:
有的时候板层短路 不好排查 要是公共点短路 可以一个一个拆公共点电容

网友:
短死了一般很难烧出来,有条件的话就断开

网友:
能分段排查的就断开,不能的只有按概率顺序拆了。

网友:
一路拆下来

网友A:
正常这种短路烧机 应该可以烧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这种短路烧机 应该可以烧出来的

烧不出来的,给地直通了。

网友:
哥儿,你这叫捷径办法?

网友:
小桥坏了很多   大多短路

网友:
低电压烧机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一般若烧机还找不着.可能就是桥.

网友:
年前也是遇到战神的机器  没有图纸  就是卡logo 刷bios无效  测各个供电正常  询问了才知道 客户自己清灰 没有去掉电池
螺丝掉板上了 冒了个火 就这样了  桥换了 还是不行 客户也郁闷   说是找朋友买板去   最后放弃了

网友:
桥坏 应该是能烧出来的

网友:
还是多少有点温度,我都是用上嘴唇去试温度,很准的。在不同的元件之间一个个对比着试微小的温差。

网友:
合适的电流。多烧一会儿。

网友:
如若是板层短路是很难烧出来的

网友:
昨天也刚修一台战神,就是3.3v和桥的供电都短路了,坏掉桥就好了。有的可以烧出来 有的烧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