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朋友帮忙看下6p硬盘这个点是对地的不

楼主(2017-03-05):
哎呀  漆掉了  连到一起了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地的 刮不开了  是对地的就没事 不是就麻烦了

网友:
没有图纸吗 找找图纸看看或者点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除胶没除好啊,看点位图

网友:
看图纸 点位 不就行了

网友:
是对地的

网友A:
一般裸铜后,用吸取线带走锡后,线路分不开的就是一个线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裸铜后,用吸取线带走锡后,线路分不开的就是一个线路,

找到点位 的确是对地,现在机器开机0.3 连电脑没反应  估计搞坏了 晕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点位 的确是对地,现在机器开机0.3 连电脑没反应  估计搞坏了 晕倒

那应该就是硬盘被搞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就是硬盘被搞坏了呢

应该是CPU爆锡了  不敢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