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CF260返修台“下部热风”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7-03-05):
我2013年11月23日购买的迅维CF260返修台,几个月前,“下部热风”那里开始时显时不显,最头疼的是我做BGA的时候,突然不显示下部热风,然后这个时候估计下风嘴也突然不再加热,反而降温,严重影响使用。本来想拆开这个“下部热风”显示屏看看里面的电路,却不知道怎么拆
现急盼迅维解决一下

网友:
拔出来再插进去 里面氧化了 买了【迅维】BGA从此又多了一份技术,维修BGA

网友:
应该是温控接线头的地方松动了,温控都没有通上电,直接用一字螺丝刀撬就好了  温控左右两边有个卡子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你说的,在你们刚刚回复之前几分钟,我已经拆出来,清理过里面的线头地方,问题依旧。还是大约几秒钟显示一下,然后又不显示,然后几秒钟后又显示一下,然后又不显示......会不会是这个表头坏了啊???

网友:
最新进展:我把另一边的表头(即上部热风的表头和下部热风互换一下)互换一下,发现换到上部热风那里后,上部热风就时显时不显,看来原因就是这个下部热风表头的问题,就是我 拆出来的那个

网友:
刚才联系迅维BGA苏工,他说我这个情况就是这个表头坏了,说让我自己淘宝买一个

网友A:
本本这么复杂的都能修好,这个也可以研究一下吧,表壳那里有接线图的,拆出来接好线慢慢查一下,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供电不良的哦,买的话可要大几百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本这么复杂的都能修好,这个也可以研究一下吧,表壳那里有接线图的,拆出来接好线慢慢查一下,这样的情况 ...

恩恩,您说的很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之前一直在修本,等会儿忙完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