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l 暗屏

楼主(2017-03-05):
开机暗屏  换屏幕还是暗屏  测23脚   lcd vcc 3.4v     +3v  都有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屏线断了,测一下接屏这头有没有背光开启电压。

网友:
背光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屏线断了,测一下接屏这头有没有背光开启电压。

屏幕上有3.3v  和19v

网友:
测屏上有3.3v

网友:
亮度调节。

网友:
背光不亮查 BLON 3.3V  BLPWM 3.3V LEDPWM 19V

网友:
看看开启  还有LID

网友:
暗屏查下 背光的条件  EN PWM vin等

网友:
你主要查屏线接口的条件哦   是信号是信号,供电是供电,别忘记查电阻变值这个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  是屏线16脚没有电压

网友:
查条件啊   供电   开启信号  调节信号啥的

网友:
用键盘调亮度   有可能键盘把亮度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