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G E2242CA 显示器 插BGA亮一下灭

楼主(2017-03-05):
求助中 在线等有大神知道这板子咋回事吗?
这显示器开机显示无信号,插BGA然后开机亮一下就灭。

网友:
补充一下线没有问题在别的机器上没事,

网友:
BGA  还是VGA啊?

网友:
VGA 打错了,开机亮一下就灭,不插的时候不灭显示无信号

网友:
加热下大芯片试下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插信号线,一直提示无信号,一插上亮一下就灭吗,还是灭了后,再按开关也能亮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插信号线,一直提示无信号,一插上亮一下就灭吗,还是灭了后,再按开关也能亮一下

插上亮一下就灭按开关还是亮一下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上亮一下就灭按开关还是亮一下就灭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背光灭了啊,故障不同,区别来修。

网友A:
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C:
灭了后看看有没有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灭了后看看有没有图像

没有图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高压板和灯管

灯管应该没问题就是一插BGA就闪一下黑屏,不插VGA没事。但是我在量灯管接口才十九伏没有高压但是灯管不插BGA能亮,这种情况不知道根高压有没有关系

网友:
刷个程序了没,可以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这种要写个程序看看

网友:
写个程序试一下,六脚芯片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