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8000-F平板电脑反复重启故障

楼主(2017-03-05):
一台联想B8000-F平板电脑,电池充电正常,开机显示一会lenovo之后就重新启动,只要不关机就是这样反复启动,请高手朋友帮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已刷过机,还是如此)

网友A:
可以考虑硬盘方面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硬盘方面的问题

现在查得字库坏了,不知道怎么修复!用FLASH TOOL 把内存全部格式化了,现在不开机了,再刷程序也刷不进去了,估计得找主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查得字库坏了,不知道怎么修复!用FLASH TOOL 把内存全部格式化了,现在不开机了,再刷程序也刷不进 ...

换个字库试一下,某宝有卖的吧,需要写上去底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字库试一下,某宝有卖的吧,需要写上去底层

谢谢,换个字库可能是最好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查得字库坏了,不知道怎么修复!用FLASH TOOL 把内存全部格式化了,现在不开机了,再刷程序也刷不进 ...

那就悲剧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现在什么情况,这型号以前换过几块总成

网友(2017-04-13):
建议楼主还是先加焊再考虑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