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小白 led一体板怎么找灯管的控制

楼主(2017-03-05):
修一个显示器想改升压板不知道控制电压怎么找哪个大神能给指点指点

网友:
找高压芯片的资料,能找到开启脚

网友:
很好找啊很好找啊很好找啊

网友A:
从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线上找,这线上 有5V,地,adj和on/off

网友:
电源板上有标识的吧  供电  开启  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电源板与驱动板之间的连线上找,这线上 有5V,地,adj和on/off

一体板,是电源与驱动做在一起的

网友:
找份类似的图纸,根据原理图改。或自己跑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板,是电源与驱动做在一起的

细看,驱动板到升压板间会有两根细线,就是开启与调节脚,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从屏供电的5V飞个线当开启

网友:
跟改普通高压板差不多,都是VCC ON/OFF AJ END这几 个脚

网友:
可以在驱动板和电源板连接线上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