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8B85-V 通病

楼主(2017-03-05):
华硕主板 P8B85-V    通病待机电压1v,分压电阻的  接地的200欧,上蜡接电压的电阻120欧。待机5vsb  分压成待机3.3v

网友:
这个板子客户着急,所以简单拍了一个图片,待机芯片 1084  或1085   型号 。  兄弟们加分哦!!!

网友:
这样阐述太过于简单,恐怕不怎么能服众。

网友:
没有看懂·你是换了待机芯片还是分压电阻·

网友A:
通病等 发帖最好加个权限 避免客户直接百度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等 发帖最好加个权限 避免客户直接百度到

权限是什么,还能这样玩?

网友:
此通病并未遇到过....遇到了搞一搞

网友:
是b85怎图片b75

网友:
分压电阻 阻值异常?

网友:
没看懂!是分个待机3.3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权限是什么,还能这样玩?

就是阅读权限,要达到什么用户组才有。这建议好。

网友:
表达不太清楚,应该是分压电阻有问题吧

网友:
这种分压电阻  不可能是通病吧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是什么故障,不触发还是不显示,换待机芯片解决吗

网友:
大神补充下。考虑一下我们小小白的感受嘛。没看懂。。。。。。

网友:
标题是华硕B85   图片是华硕B75   什么情况?

网友:
就看不明白你修的那个部件

网友:
是分压电阻坏了吗

网友:
阻值异常???

网友:
可能是我理解能力太差,看了两遍都没看懂是修了什么好的

网友:
是那个五脚小芯片吗

网友:
1117的反馈电阻的问题吗

网友:
小白表示没看懂啊 ,原故障是开机不触发啊,还是,,,?还有 没搞清你修的到底是B75主板 还是 B85

网友:
是不触发,开机插排没有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