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请教hp g4 短路问题 麻烦分析下 或者通病说下

楼主(2017-03-05):
hp g4 短路问题 麻烦分析下 或者通病说下  下图已经标出哪里短路 对地 请帮忙分析 应该先修哪里  给个思路 或者这个本有通病 直接说下  图纸也给大家上传

网友A:
1.  PC48去掉,是否短路   2. 去掉PU3是否短路  3.  以上都不短路,就是+3VPCU后极短路,拆与之相连的原件

网友B:
加个小电压,烧一下看看哪里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小电压,烧一下看看哪里热

这个适合烧鸡大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PC48去掉,是否短路   2. 去掉PU3是否短路  3.  以上都不短路,就是+3VPCU后极短路,拆与之相连的原件

已拆掉pc48 pu3  仍然短路 哥哥

网友:
为什么说是ec挂呢  依据呢

网友:
u8 ec已经拆掉 还是短路 哥哥  您看看还有其他地方吧

网友C:
换EC吧  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已经修好 c477短路 引起 谢谢大家给的建议  如果以后同样的板子  可以先看看是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EC吧  就是这么任性。。。

不是ec问题  是一个小电容生锈引起

网友:
大短路还是秒杀啊

网友D:
运气不错,1个小电容坏了,不然拆零件拆得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运气不错,1个小电容坏了,不然拆零件拆得哭

我这已经拆了不少了 ec pc48  u13  一个小问题 搞了一上午

网友:
烧鸡秒杀的啊

网友E:
+3CPCU短路 就是待机短路  多会EC或者桥短路 具体需要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3CPCU短路 就是待机短路  多会EC或者桥短路 具体需要查下

这个位置 适合 烧鸡大法吗  如果不是桥的问题  会不会把桥烧坏

网友:
楼主还是秒杀了啊

网友F:
短路直接来烧鸡大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短路直接来烧鸡大发啊

这个位置 怕 烧坏 桥 不敢

网友:
这个烧机 看看

网友:
这去的地方太多了只能一相一项排除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G:
35V烧鸡会把桥烧坏吗

网友:
不以为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35V烧鸡会把桥烧坏吗

通往桥的电压  肯定会对桥有影响

网友H:
电压搞低点烧没事的   不要高于桥供电就没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压搞低点烧没事的   不要高于桥供电就没事

超过3.3可以不 比如说5v

网友:
此类问题 ,可直接烧机法伺候,电压不可超过3V,电流限制在1.5A以内,数秒钟后摸其(主板)全身,有发热者即为最佳主角

网友:
引用 网友I:
超过3.3可以不 比如说5v

桥供电才1.多V

网友:
这个坏的是3.3v  哥哥

网友:
只要不高于被烧鸡的电压就可以

网友:
bios供电,待机电流高,不触发

网友:
直接烧呗,否则又能怎么办

网友:
烧鸡大发,试试看。

网友:
你的鸡呢?赶紧拿来烧啊,就怕100多欧的短路,你烧不出来

网友:
以后碰到这种问题有对照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不就是 升压28v吗  电容坏正常

网友:
直接烧鸡就行了,刚出来混的?

网友:
先好好的思考下吧

网友:
HP G4的板子很多公共点电压大短路电容烧。这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
烧机大法 法力无边,,一烧就知道了

网友:
天冷了,烧一烧

网友:
短路 直接上烧鸡啊

网友:
啥挂了啊

网友:
有图纸 就拆相关零件测量有木有短  拆到哪个好了不短就是哪个了 不行后级电路

网友:
帖子写的不错,

网友:
是线3.3 把待机供电芯片拆开 烧下主板看看

网友:
可以烧鸡啊

网友:
强行接个3V左右电,摸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