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密码是写在哪个BIOS芯片里啊 ?

楼主(2017-03-05):
接到一个神州K650D
主板写了密码,进不去。
请问下那给密码是写在2M的芯片里还是4M的芯片里啊
求指点。

网友A:
有没有打神知道的啊。帮说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打神知道的啊。帮说下。

具体找论坛的bios 刷写试试 先刷2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找论坛的bios 刷写试试 先刷2M

已经解决了。在4M的BIOS里。谢谢。

网友:
只有一个BIOS  肯定就在BIOS里啊    修好了就好

网友:
正常来说应该是写在Pch BIOS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