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 la40s81b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7-03-05):
电源管理芯片2脚没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是DM0365R,不知道是哪里没工作,请高手们指点,谢谢大家,

网友:
查一下2脚电源的来源

网友A:
看一下电阻有没有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阻有没有开路

就是电源管理芯片右上角那个0欧电阻过来的,电阻是好的,应该是管理芯片没工作

网友:
量一下2脚是不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