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6不开机,待机电路保护

楼主(2017-03-05):
今天收到一台东芝M306 不开机。有时触发一下就不能触发了。量待机电压保护了,结果是硬盘接口5V短路,过程就不叙述了,图纸请参考M300的,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传下么

网友:
后级电压短路的很少啊 ,楼主这也能碰上,运气爆棚

网友:
5V短,没有19V短好修吧 嘿嘿

网友:
感谢分享 有机会遇到先查这里 嘿嘿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的这里短路,烧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机器的图纸可以传下么

图纸 参考M300的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测对地阻值是测不出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发现的这里短路,烧机吗。

插上电源有待机的,按开关后就没有了。BST都成5V左右了。基本上这种情况都是供电保护

网友:
这个简单的很

网友:
修机不易  加分了

网友:
看来这里也是通病的了

网友: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C:
楼主,听你的描述我也知道是保护了,可是你是怎么找到是硬盘接口5V短路了呢?直接找转换管测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听你的描述我也知道是保护了,可是你是怎么找到是硬盘接口5V短路了呢?直接找转换管测量吗

嗯,待机电感不短路,转换后的短路

网友:
学习了楼主,楼主运气也是可以的啊

网友:
楼主今天运气不错硬盘接口电容都能查的出来,

网友:
技术是可以,,,应该一般的问题都能解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