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V5-471开不了机

楼主(2017-03-05):
查了下  没有出3V  5V   查了待机芯片开启电压有问题 才2.6V感觉不对劲   查了下这个开启型号是经过PU4106  但是我小白 不怎么会看图纸。 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图   感谢万分!

网友:
先查看开机电路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拆掉

网友A:
这是开启它线性  3  5v的  你先测一下 2.6的电压是足矣开启线性的了  你要查的entrip1 和2的电压 这两个电压 有可能是EC控制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开启它线性  3  5v的  你先测一下 2.6的电压是足矣开启线性的了  你要查的entrip1 和2的电压 这两个电 ...

这个机器好像是开机了之后才会出3V 5V的   但是现在一触发  电流跳变到0.05V就不动了

网友:
2.6正常,关键在entrip

网友:
这个板子entrip1和2  都有5V电压  芯片Vin 19V  现在故障是能触发  但是电流到0.05就不动了  麻烦各位帮忙分析下 接下来查哪里   触发了之后  5V没有电压 3v也没有电压

网友B:
重点还是测南桥那边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还是测南桥那边的工作条件

触发3v 5v 没有出来 和南桥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