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1 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7-03-05):
技嘉GA-H61M-S1 开机掉电求助?开机2秒就掉电了。
掉电

网友:
缺供电 或者BIOS不对 先查一下供电吧

网友:
能不能再次触发?

网友:
据说技嘉的BIOS很值钱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就慢慢测电压 信号

网友:
重复这样的,测量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是否正常。必要时候可以刷个BIOS,如果触发一次就不能再次触发,在排除短路情况下,重点看IO芯片附近的检测电路引脚这一快。

网友:
技嘉的板子真的不行

网友:
先看供电正常不正常在说刷BIOS

网友:
低端技嘉主板还不如七彩虹的呢?

网友:
刷bios看哈

网友:
上抓波神器抓,对比各项供电,看是哪个先掉再找原因。

网友:
开机掉电,应该是缺少电压吧,有电压没出来就会掉电

网友:
按照英特尔时序来!供电啥

网友:
还能不能自动上电

网友:
能点亮吗 掉电前

网友:
一般是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大部分都是缺供电!这种这么快掉电的!肯定缺少桥或者总线供电

网友:
一般技嘉刷bios就搞定了,要是刷不好,那就费劲了啊。

网友:
查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