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人类T5S进系统风扇狂转报警关机

楼主(2017-03-05):
版号6-77-p650sa0a  找不到图纸    根据经验定了一个剪板的EC   换上去后测试两天OK    客户来取机器时故障有出现了    风扇狂转报警  关机    BIOS买的 工厂的   现在修的崩溃中   无思路          论坛里的大师肯定遇到过这个问题   指点一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淘宝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卖吗?

网友B:
EC和南桥的都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卖吗?

没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和南桥的都刷看看

都一样

网友:
论坛的大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卖吗?

遇到过吗

网友C:
蓝天代工的主板 很难搞

网友D:
如果有2个EC的话 是第二个EC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了

网友F:
没图就麻烦了,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就麻烦了,不好搞

是啊  发出去修了   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D:
换完之后 应该重新进DOS烧录下官网的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代工的主板 很难搞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2个EC的话 是第二个EC有问题

换了3个剪板的EC故障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了

参考其他类型的主板   蓝天代工的温控直接进EC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就麻烦了,不好搞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完之后 应该重新进DOS烧录下官网的EC程序

买的是剪板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代工的主板 很难搞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温控有问题了

又修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天代工的主板 很难搞

你也遇到过吗

网友G:
是不是风扇散热没搞好啊?

网友H:
蓝天机风扇狂转报警自动关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按以下思路查:
1、显卡核心、显存、PEX_VDD、3.3V电源是否正常,N卡就这4个电源。如果这几个电压不正常,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是看不到独显存在的。
2、显卡各路电压有不正常的话查各路开启电平、电源管理、mos和显卡核心本身是否损坏
2、设备管理器能看到独显存在,跑3D的时候报警关机,查显卡温度,散热器是否正常。
3、设备管理器能看到独显存在,在bios里面、没进系统也会报警关机,查显卡和EC之间的一组IIC通讯是否正常,一般蓝天是有个6pin的双mos做电平转换的,那个零件容易坏。
另外这个机型的图纸还是可以下载到的,到下面这个地址:
https://repo.palkeo.com/clevo-mirror/P6xxSA/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风扇散热没搞好啊?

散热非常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蓝天机风扇狂转报警自动关机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了。按以下思路查:
1、显卡核心、显存、PEX_VDD、3.3V电源是 ...

多谢

网友I:
按照经验来看   这还是BIOS得问题啊   但是楼主已经刷过了 那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按照经验来看   这还是BIOS得问题啊   但是楼主已经刷过了 那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买的是工厂BIOS   刷完故障依旧

网友:
EC自带程序吗

网友J:
这个机器 你可以先测试下显卡电压在报警的时候有没有 没有 修出来就好了  我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 你可以先测试下显卡电压在报警的时候有没有 没有 修出来就好了  我遇到过

机器都可以使用     不定时的报警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 你可以先测试下显卡电压在报警的时候有没有 没有 修出来就好了  我遇到过

我知道  你可以查下  上次我也是这样  发现显卡电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就麻烦了,不好搞

机器修的头发都白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拿来的时候还可以进系统重启一下就这样了 开机过logo风扇狂转10多秒 就自己关了...还好客户的机器在保修叫客户自己保修了.好像这个机型多很都这个毛病

网友:
这种报警一般是温控和与门有问题,不是BIOS的事

网友:
断温控试试

网友K:
楼主,你原有的故障就是这样的吗,风扇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原有的故障就是这样的吗,风扇狂转

是的

网友L(2017-04-06):
草   这个板子换了4家专业修的   都没有解决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草   这个板子换了4家专业修的   都没有解决

估计现在都已经修的很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估计现在都已经修的很烂了吧。。。

是的   蓝天代工的主板  不好搞啊

网友:
24楼分析不错哦,在刷多次bios

网友N:
未来人类     噱头怪大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未来人类     噱头怪大的机器

hehehh

网友O:
楼主,进系统风扇狂转报警关机,条件很清楚啊,为什么不查SMC_VGA_THERM,SMD_VGA_THERM,送钱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进系统风扇狂转报警关机,条件很清楚啊,为什么不查SMC_VGA_THERM,SMD_VGA_THERM,送钱你呢

这个钱赚不了   好几台这样的机器   不管发到哪家的专修  都是搞不定的

网友:
记得好像是显卡的·问题,可以先加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