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开机到LOGO就重启

楼主(2017-03-05):
G480开机到LOGO就重启

网友:
各路供电检查了吗

网友:
pe能进去吗

网友:
供电没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刷个bios排除一下

网友:
你裸板试试  求助最好说下你测过什么地方

网友:
遇到到独显造成这样的问题 断开独显看看!

网友:
排除外部设备 看看显卡有无问题

网友:
外接看下正常吗?

网友:
真可能是显卡,或者是供电有问题,要用示波器查一下各供电波形吧,很难修吧,

网友:
先排出外设。

网友:
刷BISO啊,这破机最喜欢坏BISO

网友:
思路明确!

网友:
没短路的问题 有无腐蚀

网友:
前几天刷过一个G480进系统后很快就重启 刷bios好了

网友:
主要查CPU供电电容 加一个电容应该就好了

网友:
BIOS问题吗

网友:
BLOS可能性很大

网友:
肯定是硬盘坏了

网友:
饼哥,我逮到个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