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 这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7-03-05):
一片七彩虹GTX780显卡 , 芯片烧了  看不到型号了!  谁有帮我看看!!

U502位置!

网友:
我没有这卡  帮顶一下吧c

网友:
只有找个这个型号的新卡,看下芯片就知道型号了

网友A:
希望有这个卡的帮忙 看戏具体型号

网友:
到淘宝网搜索一下有没有高清图片,要么买来看看什么型号,再退回去。哈哈损招。

网友:
去百度一下他的参数·

网友B:
看样子这个是VTT供电,将显存电压降至1.05V到GPU上的,可以另想办法弄一个电压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这个卡的帮忙 看戏具体型号

谢谢版主的呼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这个是VTT供电,将显存电压降至1.05V到GPU上的,可以另想办法弄一个电压过来

我也想过  不知道是哪个脚输出 具体电压又是多少!

网友:
貌似店里没有这个二手显卡

网友:
帮不到你。上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