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块戴尔MIH61R MB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7-03-05):
一学校多媒体教室今天送来了16块戴尔品牌机MIH61R MB其中有十块都是一个问题(这板子没法插检测卡,但是自带有喇叭,凑合用吧)。不上内存会滴,滴,滴报警,上内存也不亮机,也不报警,擦独显也是这样,h61嘛,第一步肯定是刷bios,怀着希望去刷,但是然并卵。但是全板供电正常,又没有图纸,又是品牌机,简直无语。h61的主板。给位师兄弟们,出出主意吧

网友:
在线等,客户吹得急

网友A:
还有客户说这些主板都是很久之前就坏了,然后放一边至少半年了,会不会是受潮了,但受潮也不会全部是一个症状啊。还有就是这报警声,滴。。。滴。。。滴  一声一声的响间隔2S左右会不会不是内存?

网友B:
我也有几块··刷BIOS能耗的就好了·不能好的怎么修都不行·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C: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也有几块估计是桥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几块··刷BIOS能耗的就好了·不能好的怎么修都不行·估计是桥坏了·

会不会还是bioos问题,我用的是你那个点亮的主板备份下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看

内存vtt0.75 内存1.5都是对的

网友D:
这个板子图纸10997-1纬创代工论坛有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289-1-1.html
这个板子这个地方容易坏已经修过很多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vtt0.75 内存1.5都是对的

SPD    SMBUS呢

网友E:
这种PCIE诊断卡早就烂大街了,楼主你居然说不能插诊断卡

上内存不报警并不代表它就能跑过内存了,你测量内存总线电压了没有

网友F:
这要是通病,又被楼主找到故障点,那就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图纸10997-1纬创代工论坛有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289-1-1.html
这个板子这个 ...

感谢,感谢

网友A:
smbus1.05    spd 3.3都没问题苦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PCIE诊断卡早就烂大街了,楼主你居然说不能插诊断卡

上内存不报警并不代表它就能跑过内存了,你测 ...

0.75真的有,不用检测卡,h61不过内存一般都是卡55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要是通病,又被楼主找到故障点,那就赚了

找到故障点那就确实赚了,十块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5真的有,不用检测卡,h61不过内存一般都是卡55

0.75是基准电压,总线电压是系统总线SMBDAT跟SMBCLK两个I2C总线

这个板子U口旁边有没有8脚的供电芯片,有就拆掉它,这个东西可以引起很多怪问题

网友G:
DELL的现在主板有些要用原装主机箱上的开关才能开机哦,就是那一开亲排线。你可以试一下,有一回遇到,换机箱就不亮机的,结果上它原装机箱上的开关线就亮机了。

网友:
原板备份出来的,再刷是用不了的
得淘宝BIOS   我有BIOS 然而硬盘坏了,里面的资料都没有了
郁闷

网友H:
多刷几个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bus1.05    spd 3.3都没问题苦逼了

SMB电压怎么会是1.05呢

网友I:
SMBCLK,SMBDAT应该是3.3V才对啊,一般都是3V上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客户说这些主板都是很久之前就坏了,然后放一边至少半年了,会不会是受潮了,但受潮也不会全部是一个症 ...

多像是内存的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还是bioos问题,我用的是你那个点亮的主板备份下来的

有些刷BIOS修好了·有些刷不好的·都做料板了·估计是桥·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的现在主板有些要用原装主机箱上的开关才能开机哦,就是那一开亲排线。你可以试一下,有一回遇到,换机 ...

这一批也好那块板是g31的,这h61不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多刷几个BIOS,查内存工作条件

根据经验这种h61一般都爱坏程序,明天只有再找找是不是BIOS问题,可能备份出来的确实不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SMBCLK,SMBDAT应该是3.3V才对啊,一般都是3V上拉的啊

冒昧问一下,一般smbus不就是系统的总线么

网友J:
我今天修了一块 插内存不报警  不亮鸡  拔内存报警   刷BIOS  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今天修了一块 插内存不报警  不亮鸡  拔内存报警   刷BIOS  亮机

就是这症状,今天就准备搞bios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报警?

网友:
这个板子的电压进了SB了,可加焊,不然只有换了

网友:
你说对了,我这是8m的bios

网友:
再刷下bois吧

网友:
BIOS问题,狠刷

网友:
8M的芯片刷了个4m的程序,亮机了

网友:
什么情况?  8M的BIOS把4M刷进去也能亮机?把BIOS分享出来看看以后我会不会遇到这问题

网友:
CMOS电池放电试一下

网友:
我修到一块DELL的H61的,是去年修的,故障时CPURST#出问题了 那个是腐蚀了!(我那块不报警)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K:
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bios的问题,8M的芯片刷的4M 的程序点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就是BIOS的问题

确实是BIOS的问题,原机备份的都不行

网友:
还是BIOS导致,或者查查内存各个条件

网友:
电源芯片旁边有个6脚的 是VRMPWRGD  很容易坏  可以拆掉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内存的工作条件查一下看看

OK了
是bios的问题

网友L:
楼主这下是赚大发了,顺便问一哈楼主刷bios用的是那种编程器啊,小白正在学习中,希望推荐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下是赚大发了,顺便问一哈楼主刷bios用的是那种编程器啊,小白正在学习中,希望推荐一哈!

m inipro tl866cs

网友M:
电池有电吗有的主板电池没电也是内存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OK了
是bios的问题

刷了几个BIOS 解决了 呵呵

网友L: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下是赚大发了,顺便问一哈楼主刷bios用的是那种编程器啊,小白正在学习中,希望推荐一哈!

能具体点,说说你买的是多少钱的,便宜的怕不好用,贵的又有点hold不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具体点,说说你买的是多少钱的,便宜的怕不好用,贵的又有点hold不住啊!

228 X宝上有,就这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池有电吗有的主板电池没电也是内存不过

没电一般是不触发吧,h61的,rtc电路参与开机

网友:
数据时钟都是3.3V的

网友:
上次修两张一样的故障都是C0信号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 问题  楼主的ebios 没有上传吗

网友:
你要吗?你要我上传一份

DELL MIH61R MB 10097-1 48.3EQ01.zip

网友:
IO是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M:
楼主那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那板子修好了吗

好了,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上次的没弄好。。艹

网友:
刚开始不是说同一批板有的写BIOS好了,是说后面的型号不一样

网友:
换桥试一下

网友:
只修过这机器不开机的

网友N:
这个板子修过好多片了 都是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不报  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板子修过好多片了 都是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不报  刷BIOS好的

实际上就是卡内存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就不报警 证明主板检测到内存  这种情况看看是不是有一组电压没有出口

网友:
受潮就直接上BGA调100℃ 烤10分钟

网友:
插不插内存,故障不同,说明已过内存,到了软启动部分,可放电,多刷几个BIOS,也可打下内存SMBUS对地值。

网友:
可以上假负载测测时钟和复位啊,还有就是内存的sm总线有没有波形。

网友:
有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2017-04-11):
怎么感觉像是通病

网友O:
这批板子最后搞好没,我手上有一块,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批板子最后搞好没,我手上有一块,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不显

刷bios好了的

网友:
这种讨论好,有价值!

网友:
很多主板 是BIOS 的问题

网友P:
刷刷BIOS 吹吹桥先

网友:
BIOS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P:
刷刷BIOS 吹吹桥先

是bios问题,8M芯片刷的4M程序,居然亮机了

网友:
你是对的,刷了个4M的亮机了

网友Q:
现在主板bios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板子亮机的BIOS上传下

网友:
插了内存测试有没有CPU电压出来  如果出来了 说明内存供电这块是好的    主要检测  VTT 等   如果没有出来就说明还没有过内存

网友R:
看来要好好学习BIOS分离了  , 不然直接秒杀了   。

网友S:
手上也有一块与楼上一样的,BIOS已弄过,一样问题。只有换个桥试试

网友:
换了桥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S:
手上也有一块与楼上一样的,BIOS已弄过,一样问题。只有换个桥试试

我的问题最后就是刷bios好的。以前的8M的芯片,我刷了个4M的ok。bios也是论坛找的,你再找找···

网友:
你换了桥了?

网友:
是的换了与之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主板bios比较麻烦

确实,还得研究研究bios的分离和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R:
看来要好好学习BIOS分离了  , 不然直接秒杀了   。

我也觉得要学习分离,但是不知道怎么学

网友T(2017-05-12):
H61桥坏了,换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T:
H61桥坏了,换桥试试

不是,h61的桥坏我还没见过几个···我是刷bios解决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图纸10997-1纬创代工论坛有图纸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289-1-1.html
这个板子这个 ...

U37电压输出正常啊,怎么会说有问题??我遇到一块,不插内存会报错,插内存检测卡复位灯闪烁,不跑吗。

网友U:
原来BIOS才是真凶

网友:
引用 网友U:
原来BIOS才是真凶

现在h61以上的主板,bios引起的问题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