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 要拔电池再开机才能显示

楼主(2017-03-05):
ASUS X55 要拔掉内置电池再开机才能显示,放到第二天开机又不行,又要拔电池,不知这个是哪部分电路出问题

网友:
cmos电池电压是否偏低?rtc电路是否问题,去掉外部适配器和锂电池后用示波器测试下rtc时钟

网友:
ThinkCentre E93z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rtc电路看看吧

网友:
你说的内置电池 是内置供电的大电池 不是CMOS电池吧      不显示的时候看下电流如何变化

网友: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部分新型机器无采用锂电池 而是由大电池提供的!就会遇到拔掉大电池 再开OK!这就是放电!
排除2点:1.CMOS电路 2.大电池!

网友:
RTC电路量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海尔的雷神911,插上大电池关机后,第二天就开不起来了(基本上不触发),也是要拔大电池再开才行(这主板有小电池的),现在也还没搞好,楼主好了给个意见参考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