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不开机

楼主(2017-03-05):
华硕K45VD 不开机,触发启动了 但是电流0.01A跳到0.02A 不上跳。只有3V5V,IO没有发出SYSON 换IO还是一样
这个还有什么会引起不发出这个信号
华硕

网友:
rtcclk?rsmrst?lid都查下

网友:
bios先刷一个试试 有时候bios问题 会导致各种奇怪故障

网友:
先打下后面的值,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估计又输Ec旁边排阻问题

网友:
查供电条件

网友:
要先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