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THINK一体机E93Z 12102-1淘宝买的工厂BIOS

楼主(2017-03-05):
原机是开机报警两声不显怀疑BIOS问题,在论坛没找到就在淘宝买了,在这里分享给需要的朋友

e93z 12102-1 8m.rar

工厂的但是测试显示慢

e93z 12102-1 2m.rar

E93Z he.rar

8M的开机慢刷这个

网友A:
刷了4分钟才亮机 ,还有找不到显卡 重新装系统耶没用

网友:
你刷的第一个8M的吗,我是两个一块刷的 ,开机慢就刷后面那个8M合成的(第一个是卖家说是工厂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开机慢,我刷第一个是10多秒才亮的)

网友:
这个板不是有三个BIOS吗   只刷两个在一起的BIOS就行了吗》?

网友B:
楼主没有标注好 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有标注好 都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一块刷第2个和第3个,第一个卖家说是工厂的不知道为啥开机显示慢

网友C(2017-07-20):
那你原来开机两声报警是什么问题 我刚好修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4分钟才亮机 ,还有找不到显卡 重新装系统耶没用

显示慢下合成的那个啊 ,上面那个所谓原厂的确实显示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你原来开机两声报警是什么问题 我刚好修到一台

我的就是两声报警然后刷BIOS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两声报警然后刷BIOS好的

感谢 用你的BIOS已经刷好了 开机杠杠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 用你的BIOS已经刷好了 开机杠杠滴

修好就好!恭喜毛爷爷可以到手了

网友:
这机个BIOS都是什么意思呢?看不懂哦?

网友:
我的板子不通电,插上电直接出12V,电源绿线电压被拉低

网友(2018-01-01):
下载下来刷个试试  刚看错BIOS容量信息了

网友E(2018-08-07):
谨慎下载测试不成功。。。。官网分离后OK。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谨慎下载测试不成功。。。。官网分离后OK。亮机。。。。

是下载的下面那个合成8M的吗,上面那个工厂的我刷了也凉就是显示慢,后来卖家合成了一个刷上才好

网友(2021-01-30):
刷了后面两个 能可以亮了 大概15秒   后来写了新的ME 就可以了5秒内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