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3-05):
更换桥散热片角正对的822,故障排除!

网友:
发的如此简单

网友A:
好经验!以后可以秒了。

网友:
还是华硕822

网友:
华硕粗触发也是822嘛,没遇到过稀罕

网友:
为什么??不触发,还是不显示

网友:
华硕822赚钱啊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以后可以秒了。

秒毛......我最返对这种贴...不如别发..缺那个信号也不写...

网友:
修一片二十元钱,没有工夫去研究为什么?同行机器

网友:
这个822,看着像usb-oc信号的排阻 下面有个472

网友:
是RSMRST的 上拉电阻吗

网友:
太简单了!!!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阻

网友:
真是简洁 也没说是哪个信号导致的

网友:
华硕板子就是不好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