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触摸不灵

楼主(2017-03-05):
苹果6P触摸时灵时不灵是什么问题。后盖变形,不装主板螺丝又没有这种症状。
苹果

网友:
后盖换了看看

网友:
螺丝柱底部走线注意喽。

网友:
问题很多,有遇到过是CPU虚焊了不灵的 哈哈

网友:
虚焊?一颗螺丝一颗螺丝的拧,看拧到哪个就不灵了

网友:
是摔得 ?有虚焊?

网友:
如果主板不装在机壳内看还会不会这样。

网友:
直接拆黑触摸补同步信号线。

网友:
也许是cpu虚焊吧

网友:
有可能 虚焊 断线了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不装那个螺丝触摸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