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7-03-05):
BIOS  刷过了CPU后面加过电容 还是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又正常带回家玩LOL几天都没问题!突然又出现这种问题!开机有时候10多分钟有时候半个小时不等!那个大哥遇到过!

网友A:
开关排除过吗,各大供电滤波排查没,掉电时转换电压控制级电压是否够,温控查过没,都排查过了的话就用放大镜仔细看板上有没有腐蚀发黑的零件,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排除过吗,各大供电滤波排查没,掉电时转换电压控制级电压是否够,温控查过没,都排查过了的话就用放大 ...

没有示波器

网友:
这种故障除了通病,别人帮不了你,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了。

网友B:
好像因为开关引起的毛病不少,改个开关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因为开关引起的毛病不少,改个开关试试?

开关拔了还是一样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得好好修哟现在的机子不好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关拔了还是一样

把重心放在温控检测电路看看。还有观察下掉电的时候有什么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重心放在温控检测电路看看。还有观察下掉电的时候有什么异常

温控拆了还是一样!CPU  显卡温度都不高

网友:
看是不是有进水嘛

网友:
断温控试试

网友:
不定时掉电难弄 这个板子现在不贵  不行就交换

网友:
怀疑bios问题

网友:
所有的330 220uf电容全换掉,bios刷了涛声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