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影驰gts450 虎将版 1g bios

楼主(2017-03-05):
求如题bios一份

网友A:
到gpu z 上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gpu z 上去找找看

谢谢 我找找。。。。。

网友B:
是啥问题要blos

网友:
我还没有刷过显卡的BIOS呢  显卡的BIOS好像不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啥问题要blos

我这是影驰 重炮手 512MB TC1024MB 的显存烧了3片 换的时候四片都换成256的颗粒了 现在真实显存是1g的 系统还认为是512的。看虎将版应该是硬件规格除核心外一致。所以想刷一下 看看行否

网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昨晚试刷华硕450的bios 总是刷不了,提示ID不一致 刷写参数加入了-4 -5 -6的。望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architecture=AMD&manufacturer=Asus&model=HD+7870&interface=PCI-E&memType=GDDR5&memSize=2048&since=      看看这个网站上有没有你要的bios

网友C:
这款显卡芯片很容易坏的,祝你好运

网友:
GPUZ上多的是,找个显存位宽一样的刷就行了,不一定要牌子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显卡芯片很容易坏的,祝你好运

谢了 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D:
系统软刷刷不了,那估计得用编程器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款显卡芯片很容易坏的,祝你好运

你传的bios里有两个 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系统软刷刷不了,那估计得用编程器才行。

昨天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卡的核心不一样 106/116 刷写程序版本高 强刷不成吧,晚上找个低版本的试试 不行的话就只能取芯片用编程器强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查了一下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卡的核心不一样 106/116 刷写程序版本高 强刷不成吧,晚上找个低版本的试试 ...

或许吧,不行只能用编程器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传的bios里有两个 具体有什么区别吗?

有的,不同型号,这个外观的有两种型号,一种是GF106核心,一种是GF116核心,116核心的很容易就会花屏,刷550TI的BIOS一般都能使用,但是显存会变为768MB
显卡核心不一样,也可以用NVFLASH刷写进去的,按Y的时候是大写,不是小写,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不同型号,这个外观的有两种型号,一种是GF106核心,一种是GF116核心,116核心的很容易就会花屏, ...

是这样子的 ,以前,550ti 的互刷还真从来没注意这个问题 一直是直接按y就成了 .好,回去试试 又学了点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显卡芯片很容易坏的,祝你好运

失败了 刷后花屏 4501花的更严重 mats跑了很长时间都没跑完 重启跑10%两个通道写都出错数值略有差别 又用华硕的bios刷结果依旧花 没办法只能刷回去了 估计核心有缺陷厂家才做成512的重炮手吧

网友:
终于搞明白了 这款卡是阉割版的东西 只有144个流处理单元 难怪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