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能点亮但UP7706U8超烫

楼主(2017-03-05):
V星880GM能点亮但UP7706U8超烫,求高手指教

网友:
BOOT自举   看看上下管G极的导通幅度

网友:
是控制产生什么供电是

网友:
这个是出3.3待机的芯片

网友:
mos管全干掉试试

网友:
牛人我也想有这等技术

网友:
自居升压过高

网友:
查一供电芯片的供电数据,再排查一哈下周边电路,看有无异常!

网友:
没遇到过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点赞

网友:
UP7706U8是内存供电芯片吗

网友:
最好  换个芯片

网友:
自举升压会引起这问题量一下它的电容

网友:
V星的UP7706好像是个3.3V的待机电压产生芯片,看下3.3V是否有微短路。或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看看V星的UP7706周边的自举电容有没有掉件,没有就换芯片

网友:
看看上下管G极的导通幅度

网友:
查后期有无微短路,不行换个芯片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修好了告诉一声

网友:
后级负载有露电吧 估计是电容漏电 。

网友:
驱动能力不够,上下管是否导通不正常

网友:
这种芯片料板上好找 换一个试试。

网友:
哎,像我们这种菜鸟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网友:
待机3V有微短路,查和待机3.3V相连元件。

网友:
最近学了很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