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暗屏 背光芯片 的 pwm 出不来(已经修好)

楼主(2017-03-05):
进水电脑把 L7701 下面那个测试点烧坏了,清理以后可以开机,但是暗屏,测试背光芯片BKL_PWM电压0,其他的电压都有,换了背光芯片开机依旧只有8v,飞线3.3到 pwm依旧暗屏,手上两块屏幕测试问题一样排除屏幕问题

网友:
实在没办法,有重新来过,发现开机瞬间pwm有电压1.2左右然后就没有了,跳线给3.3v也不行,一直怀疑是背光升压芯片坏了。戒指又开始逛论坛,有个帖子问题大致相同看他飞线从升压芯片A5飞线到二极管一端,自己准备也这样做,搞了一个小时a5那个引脚实在不好焊接烙铁头太大,索性就把升压芯片吹下来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结果真的断了。飞线重新换了个新的升压芯片安装上,上屏一测,亮了。想着报废了几个升压芯片,看来要重测量不能上来就把芯片干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啊!还是被楼主搞定了。

网友:
好的,只得学习

网友:
升压芯片在哪里啊

网友:
楼主不错,要是配点图就更好了。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维修难免会有误判的

网友:
改背光不行吗

网友:
论坛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2024-01-15):
细心呀,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