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10版号9641p内屏不显 外接花屏,电视无信号似得花

楼主(2017-03-05):
今天接一台g510  版号9641p 内屏不显,外接花屏, 此机很新四代的的桥,外接电视无信号似的花屏,刷过bios,不考虑是显卡,因为很新  14年产的板子,显卡用疯抢吹过,不亮(判断bga芯片虚焊的方法),会是桥的问题吗手压过没什么变化,  还有就是屏线口有一个lvds信号的芯片供电正常,其余条件不会测了  求大神赐教,bios刷了三个  都一样,  0.8   0.95来回循环三四次跳到1点1,然后等五六秒跳到1.23又跳到1    此时外接已亮,内接还是不亮,  求赐教

网友A:
RTD芯片易坏 更换看看!

网友B:
显存 与显存供电与AD线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D芯片易坏 更换看看!

已修好 谢谢  cpu坏掉了

网友:
cpu坏掉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 与显存供电与AD线

cpu坏了   谢谢

网友:
CPU 爱坏的  我碰了一台也是CPU 集显坏了 安全模式没问题  装集成显卡驱动 就花屏  换个CPU OK

网友:
楼主怎么查到cpu的 说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