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待机0.13A微短,大神请绕路~

楼主(2017-03-05):
从实地回来上班实习1个月了。
处理故障思路还剪不断,理还乱。
就是刷BIOS,干桥。加焊显卡。。。。。。
下边是小弟维修运气比较好的一次。。

型号:联想B470
板号:la-47
故障:待机0.13A,触发卡电流0.6A不动。未刷BIOS之前触发1.1A,刷完BIOS后触发0.6A。
过程:1.本来以为可以触发,待机电路就没有问题,结果到后来才明白,待机微短啊!!!!
          2.先看看各位大神都遇到什么问题:集中到不出集显供电,无CPU供电电压(这个机器一个出一个不出),铁壳MOS管。。。。刷BIOS(刷过了不行!)。等等。
  第一步:打值,CPU铁壳上下管阻值正常~~~郁闷了。。不管了,先按正常。上电。触发,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不出集显供电PL4401,无CPU供电电压(其中一路不正常。) 上管D19V三路正常。下管出来一路CPU供电1.1V,另两路不正常。
  第二步:即然其中一中CPU供电不出来,打波波,G极和电感前端波形不正常。换协控芯片和MOS管,都换了。。CPU供电两路1.1V正常出来。但集显供电依旧0V!!!!!郁闷了。准备干CPU供电芯片!但是想想,太麻烦了,论坛上有说CPU问题,莫非真是它的问题导致触发卡电流吗??不应该呀。。。不管那么多,找个CPU,上电~~跑电流了!!!!!高兴坏了,接屏。。。。结果悲剧了。。。不亮,不能触发~~~~。。想想,我刚刚对它做了什么。。。。。。 就把CPU的散热的镙丝上紧了。。莫非是因为它。。。。干它。松点,上电。。能触发了,,惊喜!!!!!亮机!!进系统无问题。。。原来CPU挂了~~CPU供电 一对上下管都挂了,导致CPU挂了!~~~~~通知客户~~~ 哦,对了。这机器正常待机0.01A。

     运气好,,OK了。。。

  还有一台Z570 5A大短,心想太好了。。有便宜。结果不行。。集显供电和CPU供电的一对上管挂了。待机0.01A正常。触发0.4A,还是不行啊!大神们给小弟点思想吧。。协控芯片的EN VCC 正常啊!!!!

小弟第一次发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维修现在不容易啊!!大神们支持下小弟,加个分吧!!发帖不易呀。全是手打出来的。。。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间就会更美好,和谐~~~~~

  谢谢大家~~~

网友:
这台机就是CPU管子爱坏。CPU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