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教下iphone6 电流0.3 不联机 CPU挂了吗

楼主(2017-03-05):
请教下iphone6 电流0.3 不联机 CPU挂了吗

如果 不上硬盘 插电脑会有反应么 ?现在换硬盘搞得 导致 不联机了  感觉CPU有点热  难道搞挂了

网友:
硬盘背面是CPU吧?你这个可能CUP里面有爆锡哦!

网友:
你这个电流3.0是指触发直接跳3.0,一般小6机器60mA左右能联机。

网友A:
电流300毫安的话,先测量下CPU的各路供电是否有短路,如果有,可能是你温度没掌握好,把对面吹爆锡了,对于生手而言,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300毫安的话,先测量下CPU的各路供电是否有短路,如果有,可能是你温度没掌握好,把对面吹爆锡了,对于 ...

版主接不接这样的活

网友:
为什么 不换U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接不接这样的活

发给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吧,

网友:
应该是温度没有掌握好,把背面的锡吹爆了

网友:
CPU爆锡吧,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