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410S 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大神来看看了

楼主(2017-03-05):
插上外接电源  电源指示灯不亮  开关指示灯也不亮   没有AC 电压在论坛上找了这个的图纸  看的不是太懂  来请教大神们帮分析下电路了

这电路看的不是很懂   还 有就是PU301坏了有没有可能,在上张原图

网友A:
来个大神给分析下电路了

网友B:
我也看不太懂,那几个你怀疑坏了的管子电压是不能够转换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大神给分析下电路了

pq304 pq305 受输入vin的控制 ,受到pq301与pq302 123脚的电压加到pq304集电节c,使得 pq305处在开关状态 ,301要重点检测,p2点电位很重要,p3点电位很重要,接到302的栅极,如果电压为0,pq302不能导通。而pq301栅极接p2点电位,p2点电位为高时pq301导通。当304处在放大区时pq307b pq308源极为高电平。  pacin acoff  batt_out是三组重要的信号,应该是同时开启,如果没有只能查找信号源。信号原有的话,说明接 pacin acoff  batt_out三组重要的信号的管子有损坏。

网友C:
楼主是新手 鉴定完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新手 鉴定完毕!

你这回复没有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不太懂,那几个你怀疑坏了的管子电压是不能够转换控制吗?

有坏的管子  开启信号条件不够  要么 PQ302  PU301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回复没有意义.....

他说得很对呀,你跟本就不是维修笔记本的,干嘛要自己修了!一点都不会电路基础!

网友:
这个分析因为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具体维修也要去测量才可以。

网友:
测PACIN要高电平,有就是你圈的管有问题,没有测充电芯片的ACOK#要低电平

网友:
建议你先去 学一下

网友:
路过,看大神分析

网友:
有图纸就好弄,不懂的信号上网去查下它的原理。

网友:
楼主是新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个大神给分析下电路了

分析的不错   ACOFF  都没有开什么 机啊, PQ304  PQ 305 PQ307A 2脚 6脚 没有电压 所以PU301 1脚 2 脚 没有电压 5脚不会有AC0K。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说得很对呀,你跟本就不是维修笔记本的,干嘛要自己修了!一点都不会电路基础!

愿意分享就分享 不愿意也没有人强求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