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挡54

楼主(2017-03-05):
故障:挡54,,内存供电只有0.7 正常1.3左右,换了8120还是不行,哪里问题
华硕

网友:
修内存供电 测芯片条件 反馈

网友:
华硕主板内存供电只有过了内存电压才会升到1.5v,查内存其他工作条件比如SMBUS

网友:
测反馈 换上下管

网友:
是否短路 上下管 升压电容

网友:
直接测mos管cpu内存供电如果确实测到内存只有0.7肯定不对,修内存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上管的G和D极电压正常否。如果正常,S极电压偏低,换管子,换完不行就量桥的阻值。如果不正常,看控制芯片,EN啊FB啊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