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022 刷程序问题

楼主(2017-03-05):
有一联想Y50-70的主板,需要刷EC,结果接线弄了半天刷成功过一次后,然后一直刷不了,出现这种情况 ,真不知道啥问题以前刷9012在板上刷都可以刷的有谁知道说下怎么回事,线确定接的没问题,也确定不是线长的问题
接线

网友:
我是直接在板上刷的,板上待机电压正常,就开始读了一个程序出来了,以后一直读写不正常

网友:
换一个EC就好了 这种问题解答不了

网友:
是换ec解决的么 还是别的办法

网友:
这个 我以前碰到过 刷了我一天才好呢。 也吸取了点经验, 除了爱修网教的 你3.3V供电 直接用可调电源调的3.3V过去,接到ec边上的电容位置,其他一样 你试试看

网友:
来自: 中国
有可能ec本身坏了

网友:
这个刷程序最好离线刷写

网友:
最好是离线刷 因为外围电路的原因 经常导致在线无法成功刷写

网友:
换个EC看下是否正常的

网友:
什么编程器还能刷EC

网友:
还不如拆下来刷?

网友:
不行就拆出来读写呗

网友:
这现像我也经常见到,现在是拆一下来刷了

网友:
你们说的是板外围电路干扰吗

网友:
ec是好的,能亮机的板

网友:
有没有刷EC的教程呢?我的809不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