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蝶电源开机触发无复位,换新电源能正常点亮进系统

楼主(2017-03-05):
电源开机主板复位灯常亮,空载测绿线电压只有2.5v,但只要插到主板上5v电压就正常,紫线电压5v正常,3.3v12v电压都正常,ic是mt750002s,现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网友:
大师帮我看看哦

网友A:
上个电源内部图看看吧
按上次遇到是300 v 大电容 鼓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个电源内部图看看吧
按上次遇到是300 v 大电容 鼓包了

支持,楼主还是上图比较清晰........

网友C:
既然换了新电源,主板能正常亮机,那就用新的。要不把坏的电源上个图参考下。

网友D:
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行拆开看看电容是否鼓包最好全换掉试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还是上图比较清晰........

估计楼主是没思路 来问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换了新电源,主板能正常亮机,那就用新的。要不把坏的电源上个图参考下。

楼主想修下看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的负载能力不行拆开看看电容是否鼓包最好全换掉试下

是的 有这样的可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没思路 来问问的

既然是求助更应提供详情--包括图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求助更应提供详情--包括图片...........

是的 图片比较直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图片比较直观

高手法帖一般图片不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图片比较直观

重复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手法帖一般图片不会少.......

按怎么看见高手都一句话贴 多
维修过程 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复发............???

不知道啊 重复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怎么看见高手都一句话贴 多
维修过程 都没有

那是水帖吧................

网友E:
这都不好说,仔细检查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水帖吧................

见过 好几个帖子 上来一句话 修好了 就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都不好说,仔细检查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线吧

是说 有可能虚焊造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 好几个帖子 上来一句话 修好了 就走了

肯定是水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水帖..........

水贴 高手都懒得发了 估计也是闲下来的 上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