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R:3.0不触发,条件都正常,求助,求该点位

楼主(2017-03-06):
板号8H61-M 1.01贴纸为P8H61-M R:3.0
故障:不触发
  测量待机3V正常
开机键电压3V,且跳变正常,io端也正常
io发出的PWRBTN也有正常跳变。
测量RSMRST也正常。
测量SLP_S5,SLP_S4也有3V。
测量PS_ON在EC为5V没拉低。
测量RTC电池有3V,跳线正常,和跳线相连的电阻有2个为3V,一个为1V,猜测是RTCRST和SRTCRST。和 IVTVRENM,应该正常。没找到这个点图,只能找别的点位参考。
  测量32K正常波形。
戳PCH背面待机1V也有。
     条件感觉都正常,为何PS_ON不拉低,测量PS_ON的阻值有7百多正常,把io的PC_ON脚挑起,测量在EC上是0V,猜想是io坏?io为NTC6776.没有这个IO..
    试试改PS_ON到S3脚:外接个3904,B脚接S3    D脚接PS_ON,把原来的IO与ATX的线路断开。发现第一次插电源,自动上电,电压都出来且正常,强制关机后,就开不了,S3脚变成1.3V了。。。感觉S3拉不动PS_ON,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有个DPWROK信号,也搜不出来。。。应该有个5VDUAL也找不到在哪里,主板右上角的场管又好像不是,都没有5VSB接入。。。应该有个节能电路管理5VDUAL,参与触发的啊,点位又对不上,纠结郁闷~
                        求助,该点位图,和大神给点思路~~~~换IO得订货太久了

补充内容 (2017-3-8 16:58):
外接三极管已经正常开关机显示。注意是要在B接个电阻

补充内容 (2017-3-8 16:58):
外接三极管已经正常开关机显示。注意是要在B接个电阻

网友:
pson 不拉低 应该是ec 条件不满足, slps3 s4 出来了 我估计南桥问题不大, 你看看BIOS程序 还有 BIOS ec 周围有没有822电阻 ASUS 主板那东西爱 坏,其他 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IO问题吧 订吧

网友:
思路很清晰,换io试试看,

网友:
换了才能知道

网友A:
是不是IO的PSON有问题,你完全可以点开机排针一次,然后绿线黑线用镊子短接。人为的使得PSON拉底,看看各路供电是否都正常,上CPU之后是否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的PSON有问题,你完全可以点开机排针一次,然后绿线黑线用镊子短接。人为的使得PSON拉底,看看各路 ...

强制上电可以跑码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IO的PSON有问题,你完全可以点开机排针一次,然后绿线黑线用镊子短接。人为的使得PSON拉底,看看各路 ...

版主,我试过了,供电全部出来的。可是我改过PS_ON电路到S3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试过了,供电全部出来的。可是我改过PS_ON电路到S3也不行

既然供电能全部出来,那就是IO的事情。SPL_S3加三极管做开启不行,那是因为主板设计的事情,有些板子,SLP_S3有上拉,而且设计的地方较少,有较强的电力值,那么作为一个三极管的开启信号完全没问题。但有些板子,SLP_S3自身无上拉,而且设计地方较多,如果你加了三极管,可能会降低此信号的电力数值,造成你现在面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供电能全部出来,那就是IO的事情。SPL_S3加三极管做开启不行,那是因为主板设计的事情,有些板子,SL ...

版主,我又改了一次。正常开关机了。还是用3904,只是我这一次没有断开原来的IO到ATX的线路,直接这样外接了一个三极管。现在开机的时候,S3是0.87v,PS_ON是0V了。CPU前段时间坏了,得再试试能不能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又改了一次。正常开关机了。还是用3904,只是我这一次没有断开原来的IO到ATX的线路,直接这样外 ...

S3如果一直是0.87V,可能会引起部分地方不良,这信号的标准数值是个3V以上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你是不是三极管B级没加电阻呀,如果没加那会拉低S3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点位

不是,根本打不开

网友:
应该是io坏了

网友D:
备份一个BIOS给我   我一块BIOS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一个BIOS给我   我一块BIOS坏了

板子拿走了

网友:
不好弄啊,谁有就给提供下吧,

网友:
我一个华硕的P5D老主板的,状态和你差不多PS_ON没有被拉低,W83667HD-A1的没有I/O也是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