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星b75a-g43上电的思考

楼主(2017-03-06):
关于V星b75a-g43上电的思考,接修ms-7758 ver2.0主板,故障是不上电,测试发现有待机3.3,开关针有5v,触发无反应,当时测试了bios 8脚是无电压的,经过论坛提醒说这个板bios要有电压才触发,看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没有找到问题,就把板放了几天,今天再检测发现,bios 8脚有电压了,触发开机,好了,莫名其妙就好了??经过研究发现这个bios 8脚只有在刚插电源的时候才有,关机后就没有了,只要不断开电源的电,就一直是低电平--0.26V,但是还是可以正常触发!!这就不明白了,不是说bios要有电才能触发的吗?为什么一次有电再就不需要了??难道有内存效应吗??读取一次程序就不需要了??求指教!!再发生不能触发的问题,bios8脚无电压该检测什么地方?

网友:
V星主板有ERP节能待机功能,如果你有诊断卡,你会发现插PCI槽的时候,第一次裸板插插入ATX排插之后,诊断卡上的3VSB待机灯常亮,然后点开机排针之后,顺利触发。关机之后,诊断卡上的3VSB待机灯熄没,因为此时ERP节能作用开启。如果此时你把ATX排除拔了之后再插上,你会发现这板子诊断卡上的3VSB待机灯又再度亮起。一个ERP节能功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