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上电到0.63,等一小段时间自动重启

楼主(2017-03-06):
通电,自动上电到0.63,3v 5v 1.05v 1.36V都出来了,按开关键能关机也能开机,请教到底是什么问题。版号NM-A273,BIOS也刷过

网友:
按上电时序慢慢研究吧 这种问题不好搞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了吗

网友:
刷桥bios就好

网友:
楼主发帖已经说过 bios刷过 了

网友:
应该已经复位了

网友A:
都跑马了 可以开机关机  换个屏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跑马了 可以开机关机  换个屏幕看看

外接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