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7-03-06):
最近修了挺多上机不显的卡,品牌型号不一 。故障现象都是描述开机不显但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检修过程:首先,测12v 3.3v供电(金手指和附加供电处)的对地阻值 其次是显存 核心供电电感对地供电阻值 正常后上测试电源测各项电压值发现均是显存供电电压极低0.2-0.6v 测小8脚管理芯片157脚正常果断换之 上电显存供电恢复正常 (up1503v 和up6101bu8可通换)。上机一切完好如初。个人感觉能过自检而不显的卡七成是显存供电芯片导致,算做一类通病吧!

网友:
希望以后能用得上

网友:
不仅只有显存,AMD5系之后显卡还有PLL1.8,总线1.0,DAC1.0。N卡也有PCI_PLL1.0,这些供电都不能忽视。

网友:
自检过了不显  确实有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显卡只能修修供电~~~

网友:
还真不能一概而乱 情况很多种 应该不算通病吧

网友:
好的显卡修修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