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免程序驱动板点不亮

楼主(2017-03-06):
屏幕是双8。23.6的屏它这板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屏幕分辨率是1680*1050的跳到B条线帽的位置不行

网友A:
可以的之前我改过一台

网友B:
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啊,换个试试,

网友C:
可以支持吧,屏线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支持吧,屏线对不?

屏线没错我一个一个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有没有问题啊,换个试试,

驱动板没有问题我换了一个也是这样的,它那个后面的-1是不是电表单位的-2是双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之前我改过一台

我换了两个都一样

网友E:
具体的屏型号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了两个都一样

那就只能一个一个试了,把上面的所有跳线方式试过来一遍,要是都不行的话,只能用刷程序的那种通用驱动板了。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F:
屏供电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供电跳线是否正确

看那上面的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的屏型号说明一下

我查了一下是1680*1050的分辨率 LVDS

网友G:
找那种不带程序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那种不带程序驱动板试试,

哎没有编程器啊,我感觉免驱动的还不如刷程序的那

网友:
用原装机的屏线的吗,换个通用的屏线试试

网友H:
什么屏?23.6寸的屏一般分辨率不是1920*1080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什么屏?23.6寸的屏一般分辨率不是1920*1080的吗?

claa220wa,我查的是23.6 1680*1050

网友:
通用板也不是所有的屏都能点亮的

网友:
可以支持的   跳线帽没跳对

网友:
这个应该可以支持的。

网友:
上面的程序一个个的跳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laa220wa,我查的是23.6 1680*1050

这不明显是很普通的22寸的屏吗?怎么会是23.6的屏?用NTA91的很容易点亮,免驱动的驱动板从来不用,虽然省事,但是就算能点亮,很多色彩,亮度都不是太好

网友:
这个问题 值得 关注

网友:
屏电压要12V吧这种屏

网友:
如何看是不是双8、单8的

网友:
全部试过不行的话 就是 不兼容啊  我都试过有好几次 不支持的!

网友:
这个驱动板有的屏也点不亮的,刷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