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50CBIOS

楼主(2017-03-06):
华硕A450C 红色华硕(板号:X450CC MAIN BOARD REV 2.3)BIOS板载I3CPU  独显, 原机板号:为X450CC MAIN BOARD REV 2.1。刷完2.1板号BIOS后能够正常亮机。但就是进不了系统。BIOS中的发现硬盘。硬盘取下来检测也是好的。更换硬盘故障一样。更改硬盘两种模试IDE ITCH都是进不了系统。刷了个REV 2.3的BIOS故障现象一样。还是进不了系统。不引导。经查BOOT LAUNCH CSM Disabled要将Disabled改成Enabled。发现BOOT LAUNCH CSM Disabled为虚的。不能改成Enabled。经查要先在security- bootcontroldisabled; 保存再进入,再去BOOT--launch CSM--enabled才能更改。总结:最终按F2--进入到BIOS界面security- boot control-disabled;存盘退出然后F2再去改BOOT--launch CSM--enabled,存盘退出然后按F10保存退出。硬盘引导项才有了硬盘。U盘。
经实验VER2.3可用于VER2.1

ASUS A450C 板号 X450CC MAIN BOARD REV 2.1.rar

ASUS A450C 板号 X450CC MAIN BOARD REV 2.1

华硕A450C v2.3.rar

华硕A450C2.3

网友:
不能正常引导进系统都是更改这两个选项的

网友:
一般都是改这两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