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上面3D3V_S0是供电还是S0状态时候才有

楼主(2017-03-06):
我想问下大家  EC上面的3D3V_S0  是EC的供电  还是S0状态之后才有的  我测量这个电压没有    还有就是EC供电是不是测量VCC12345这几个脚

网友:
是开机上电后才有的。

网友:
avcc待机就有的   s0触发后有的

网友:
S5是待机S0是开机

网友:
S0是开机才有的电!楼主有空迅维去系统学习一下!快速成长吧!

网友:
上电池,和用充电器。不按开关的状态是S5。

网友:
S0是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这要看是什么EC了,都不一样的。

网友:
3D3V_S0 是上电后产生的电压   EC供电有VCC12345 还有A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