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板号:md84dn,求此医疗工控电脑主板图纸。

楼主(2017-03-06):
铭瑄板号:md84dn,求此医疗工控电脑主板图纸
主板故障为档DO不跑码,各供电与时钟和复位信号也是好的了。求图纸分析各信号时序。

网友:
周董,铭瑄没图纸的。得去杰微或者捷波这样的代工厂找同版型的才行。

网友:
去找万能的淘宝问问。或按标准时序碰碰运气。

网友:
铭瑄的图纸还想找到??根本没有

网友:
D0 一般是总线出问题,重点看lpc总线

网友:
有在工厂修这板的亲们木有,有木有相关资料??

网友A:
工控810楼主,在店还是在工厂修工控机???

网友:
高手啥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810楼主,在店还是在工厂修工控机???

自己搞了一个小店, 什么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