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对地高阻抗的困惑

楼主(2017-03-06):
最近遇到两片7750一片7730的a卡 各项供电都正常,唯独显存供电对地阻值高达200以上 ,不显 不认卡。上机诊断卡c1-c3反复不过。个人理解显存电压进核心阻抗多在30-100左右 这么高的值是否是核心内部开路所致 从pcb到核心不应该是一点连接吧应该有多个点位 显存电压是否是供核心显存控制器的? 跑这个码是检不到显存对吗?求大神指点一 二。另外加焊过一片故障依旧,也就没再修 希望来日技术提高时再修。

网友:
刚好有块7750量显存电感是335,C1-C3好些是内存不过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显存供电处阻值确实都在30到100左右,显存颗粒阻值都很大,坏了基本上很少有断路的,大多是短路,何况是多片颗粒并连,即使有一片断路也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整体供电阻值,进核心的显存电压处阻值一般小一点,很接近100以内,我曾经把一个显卡的显存全部折了,供电处测量还有80几记得。楼主应该查一下核心附近的小电感有没有问题,dos下能否检测到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一般显存供电处阻值确实都在30到100左右,显存颗粒阻值都很大,坏了基本上很少有断路的,大多是短 ...

量过所有的小电感 没发现问题 显存供电的对地阻值是又核心决定的 不同的核心值就不同 但大体再30-100左右为正常 所以有此困惑

网友:
有个7770也是这样,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蓝宝石7系列感觉好多都100以上的,正常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