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维修cq42 amd芯片组不触发

楼主(2017-03-06):
接到机器待机0.005不触发,拆机直接量3 5V,没有3 5V,待机芯片RT8206B,
直接测量14 27脚,没有电压,继续测量线性,发现电压来回跳不稳定,再测线性开启,同样跳变,直接测量19V,还是跳,故障锁定,公共点。
测量PQ55 4脚19V,1脚6V左右不正常,正常电压这里是28V,测量PR204右端28V正常,左端6V。
断开PR206故障依旧,断开PR201 PC213故障依旧,此时有点懵了,忽然看到这里还有个信号BATDIS_G,追查来源来自 取掉PQ58,28V恢复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我也修到过,海尔T6-3的本本,不触发,也是这个电池放电管损坏导致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A:
楼主这个管是干什么用的啊??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管是干什么用的啊??可以直接去掉??

换上了啊,

网友:
去掉了没关系吗

网友:
那充放电怎么办

网友:
去掉了,电池就废了

网友:
   楼主  说的通俗易懂    不错   膜拜LZ

网友:
现在的小白水平都这么高么?

网友:
通俗易懂,,,